[求助] 请教关于麦克风的一个弱智问题~

楼主(2010-01-27):
请教关于麦克风的一个弱智问题~
我家姥爷耳朵不好,电视机声音特别大才行,家里很吵,所以,给他买了一个耳放和耳机,让他独立享用,不错。
问题就来了,他说,他想听我们说话的声音也像电视机那么大那么清楚。我就想耳放接上另一个输入--麦克风。可是,麦克风是无源的,输出不能直接被耳放放大,我应该怎么做呢?有没有把麦克风输入的信号变成像mp3一样有源的输出信号的东西呢?叫什么?如果自己做的话,电路怎么弄?……谢谢大家!真的希望高手帮帮我,孝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网友:
1# steven0706 助听器不就行了?

网友:
或许楼主是想自己做一个助听器?

网友:
MIC的工作原理一般是把声音转变成电阻值或电容值的变化,你用一个电路把他们转变成电压信号就行了。
就简单的分压电路都行,然后再做一下交流信号提取就行了

网友(2012-08-16):
ECM microphone needs a bias voltage; usually ranging 4.5V to 2.5V. And then you need to connect the microphone into a microphone pre-amplifier or directly into a earphone amplifier. Since microphone has very weak driving, you can not use transistor directly interfacing microphone in the amplifier circuit.

网友:
对 助听器就不错

网友(2015-08-20):
淘宝买个ECM麦克风板 有麦有电路 焊上耳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