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时operation conditions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synopsys 的.lib库文件中于operation conditions 描述
operating_conditions(WORST){
     process  :1.3;
     temperature : 100.0;
     voltage : 2.75;
     tree_type : worst_case_tree
}
这个process是指什么啊,其他的三个我都明白。

网友:
指工艺相对值。大多数情况下是1

网友:
1# caowei198487 是工艺偏差,1.3就是往坏的方向偏,单元delay会变大。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0-02-27):
是不是说这个Lib里的timing delay/transition/power等,已经是取了工艺偏差因子1.3情况下得到的。

网友:
张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