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 for循环仿真问题

楼主(2010-01-27):
小弟仿真遇到点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

下面是本人仿真的程序。
初module 和  endmodule  两句是我自己添加的,中间部分是夏宇闻老师《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

中for 循环部分的例句。

在quartus II 中仿真时一直报错。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elector.v(8) near text "begin";  expecting an

identifier ("begin" is a reserved keyword ), or "endmodule", or a parallel statement
Error (10112): Ignored design unit "mux" at selector.v(1) due to previous errors

module mux(result,opa,opb);
parameter  size = 8, longsize = 16;

reg[size:1] opa, opb;

reg[longsize:1] result;

begin:mult

    integer bindex;

    result=0;

    for( bindex=1; bindex<=size; bindex=bindex+1 )

if(opb[bindex])

  result = result + (opa<<(bindex-1));

end

endmodule

网友:
verilog中所有的赋值语句,除了assign结构以外,都必须放在initial和always的结构里面,begin和end 是用来充当这两种结构的起止符,你的例子需要更改如下:
module mux(result,opa,opb);
parameter  size = 8, longsize = 16;

reg[size:1] opa, opb;

reg[longsize:1] result;

initial begin:mult

    integer bindex;

    result=0;

    for( bindex=1; bindex<=size; bindex=bindex+1 )

if(opb[bindex])

  result = result + (opa<<(bindex-1));

end

endmodule
=========================
另外,for循环语句不可综合,只能用来产生激励(generate语句的for结构可综合)

楼主:
按照2楼的方法进行仿真,还是报错

如下:

Info: Found 1 design units, including 1 entities, in source file mux.v
        Info: Found entity 1: mux
Error (10158): Verilog HDL Module Declaration error at mux.v(1): port "result" is not declared as port
Error (10158): Verilog HDL Module Declaration error at mux.v(1): port "opa" is not declared as port
Error (10158): Verilog HDL Module Declaration error at mux.v(1): port "opb" is not declared as port
Error: Quartus II Analysis & Synthesis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1 warning
        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54 megabytes
        Error: Processing ended: Wed Jan 27 18:35:42 2010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2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2

网友:
没有端口声明啊

网友:
晕,没仔细看。
你这个例子既然只能用来产生激励,它本身就应该没有端口,所以你的例子再更改一下:
module mux();

=======
把端口声明为空。

楼主:
我的本意是用这个程序去实现以个乘法的动作。

现在改过后,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我用的是quartus II 8.0 ,error里提示说,此段程序不包含logic。

网友:
module mult_8(x,y,result);
input [7:0] x,y;
output [15:0] result;

assign result=x*y;

endmodule

//乘法器,不用搞那么复杂

网友:
楼主,你这种写法是不行的,我给你写了一个带流水线的8×8乘法器的设计实例,包里带有测试程序和仿真波形,供参考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解答。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声明变量最好还是size-1:0  习惯了就好,另外现在的综合器大多是支持for语句的,位数不是很大,频率不要求很高的话直接乘就OK了。initial语句是不能综合的,
之前代码里面组合逻辑要写到always模块,没敏感变量硬件认不到的,综合不出逻辑的

module mux(result,opa,opb);
   parameter  size = 8, longsize = 16;
   input [size-1:0] opa;
   input [size-1:0] opb;
   output[longsize-1:0] result;

    reg[size-1:0]        opa, opb;
    reg[longsize-1:0] result;
    integer bindex;
    always@(*) begin
       result = 0;
       for( bindex=0; bindex<size; bindex=bindex+1 ) begin
            if(opb[bindex]) begin
                result = result + (opa<<(bindex-1));
            end
            else begin
                result = result;
            end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再次强烈感谢各位大侠的热心解答!!!!!!!!!!!!!!!!!!!!!!!!

网友:
用for循环改写的8x8乘法器:
module mux(clk,reset,result,opa,opb);
   parameter  size = 8;
   parameter  longsize = 16;
   input clk,reset;
   input [size-1:0] opa;
   input [size-1:0] opb;
   output [longsize-1:0] result;
   reg [size-1:0] result_m [size-1:0];
   reg [longsize-1:0] result;
  integer bindex,i;
    always @ (negedge clk) begin
       if (~reset) begin
          for(i=0;i<size;i=i+1) begin
              result_m[i] <= 8'h0;
          end
       end
       else begin
       for( bindex=0; bindex<size; bindex=bindex+1 ) begin
            if(opb[bindex]) begin
                result_m[bindex] <=opa;
            end
            else begin
                result_m[bindex] <=8'h0;
            end
       end
       end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begin
      if (~reset) result<=8'h0;
      else result<=result_m[0]+{result_m[1],1'b0}+{result_m[2],2'b00}+{result_m[3],3'b000}+{result_m[4],4'b0000}+{result_m[5],5'b0_0000}+{result_m[6],6'b00_0000}+{result_m[7],7'b000_0000};
    end
endmodule
================
可以用同一个测试程序验证

楼主:
rotings真是牛人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想rotings一样。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再次感谢rotings。

网友(2018-02-27):
回复 网友A:
没有端口说明,一般定义好module后接着定义input/output。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sult = 0;是每次进入always块都要赋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