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下运行drc & lvs问题

楼主(2010-01-27):
我用cadence运行drc or lvs时总是出现:*Error* parseString: argument #1 should be either a string or a symbol (type template= "ss") -nil
还有 Warnings like:  No tech lib map file 'assura_tech.lib' found
以至于根本无法运行drc 或者lvs

如果有哪位碰到过类似问题 或者知道如何解决的 请指教 多谢~~

网友A(2025-02-23):
时隔15年,我再帮你顶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隔15年,我再帮你顶上来。

他估计都转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估计都转行了

我没转行啊,我还想知道答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转行啊,我还想知道答案呢

确保 assura_tech.lib 文件存在于正确的位置。通常这个文件位于工艺库的目录中。

如果文件确实存在,检查Cadence的环境变量设置,确保路径配置正确。你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检查和设置路径:

打开Cadence Virtuoso。

在CIW(Command Interpreter Window)中,输入 envSetVal("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your_project_directory"),将 your_project_directory 替换为你的项目目录。

确保 assura_tech.lib 文件位于该目录或子目录中。
AI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