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 nanosim ams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想用nanosim 进行 nanosim vcs 混合仿真。在论坛上下了一个2007版本的,但是后来发现 07版本已近个没有 standard nanosim vcs这一个选项了,取而代之的是nanosim ams 仿真。按照vcs 进行设置的时候,总是出错。启动不了。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如果我想在07版本的nanosim下进行 vcs 联合仿真,应该怎么做???

谢谢指教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可以在 https://solvnet.synopsys.com上查询到VCS和nanosim的版本兼容信息(需要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可用命令 nanosim --version 获取到你的nanosim的版本号,然后查找你的VCS和Nanosim的版本是否在兼容范围之内。最新兼容版本是nanosim(C-2009.06-SP1)和VCS(C-2009.06). 不过,目前在该platform compatibility  table中,我没有查看到09版本以前的兼容信息。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意见

2# sonyls

网友(2010-04-19):
好复杂哦

网友(2010-06-03):
学习一下!
准备先安装个,看看效率能提高多少

网友(2011-05-14):
我遇到的是这个问题 有人知道吗?
Error-[MSV-NO-ANLG-SIM] No Analog Simulator found
  Please verify your required Analog Simulator installation.

单独模拟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2012-03-30):
我也遇到上面的问题了 搞了好几天 头都大了 也没解决掉

网友(2012-05-07):
多谢2楼的提醒。

网友:
Very rare sentaurus TCAD Chinese presentation materials: by the United States Synopsys (Synopsys Inc.) authorized simulation tools of the modern integrated circui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the first release a new generation of nanoscale TCAD series: the Sentaurus the TCAD design of tools the relevant technical details of. Annex is a scanned copy of the ch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