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运放PSRR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书上是把放大器连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形式,然后在电源上加1v ac信号,来仿真PSRR的
但是实际的放大器其实输出端并不一定直接连接在负相输入端的,请问如果想图2中的放大器怎么样仿真PSRR。难道也是连接成单位增益缓冲器的形式来仿真吗?

网友:
直接量X点的电压不行吗? LDO 的 PSRR是这么定义的。

楼主:
放大器的输出端的PSRR?

楼主:
大家看下

楼主:
大家好 麻烦看下

网友:
兄弟看书不仔细啊!
PSRR定义的是:Vin/Vout:Vdd/Vout
因此接成单位增益只是为了构造公式的条件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的 呵呵

网友(2012-08-31):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4-12-08):
9楼正解啊

网友:
9楼正解。
或电源上加AC:1,看输出db,然后减去LDO的环路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