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我们看电灯是一直亮的?

楼主(2010-01-27):
我一直有个疑问.欢迎大家讨论下.我们的市电是220V/50Hz的正弦波,那么这正弦波的周期是0.02s,我在网上查了下人眼的分辨率是>0.25s;就是说周期大于0.25s,人眼才能分辨其变化.那么我们看电灯一直亮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吗?
按这样理解,那比如我们市电的频率减少到4Hz,周期能达到0.25s;那么我们看到的电灯就是一亮一暗了?
我的疑问主要是在有效值220V,是否就可以理解成我们市电就是个220V的直流电,那么频率减少到4Hz,我们电灯看上去也是一直亮的?

网友:
hi, you guy's issue is very interestinghah

you know, the lamp's load is resistor impedence, that's is to say it's can be regard as a resistor...if the resistor is heat to 1000C and make it flare wo can see by our eyes...then...it's shinning...

if add 50Hz ac power...the current follow through the resistor can across zero point...But actually...the 1000C high temperature can not be cool down sharp within so short a time of 0.25s...you know what happened...

网友:
2楼正确,

网友:
2楼
那如果是几个数码管采用扫描式显示呢??

网友:
人眼还有视觉迟滞效应呢。

网友:
二极管应该更名想

网友:
用人眼有视觉迟滞来解释似乎会更好一些。
而且中国市电的50Hz,如果用于白炽灯的话,因为是热效应器件,所以有平方关系,频率将变为100Hz。
在硅单向整流的亮度可调台灯中,由于只用单向,所以白炽灯的频率变为50Hz,在亮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看到闪烁现象。所谓的护眼灯有些也是用的升频模式。

要是人眼也像有些动物一样是复眼结构的话,那这个世界就将都是慢动作了,哈哈

网友:
2楼强人啊!!!

网友:
7楼也很厉害,哈哈

网友:
频率足够让人无法分辨把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精准的数据啊

网友:
高人,长见识了。

网友:
二楼说的有理

网友:
都是科学家。。。

网友:
KT人才--专注于IC电子通讯人才猎头服务 www.kthr.com

网友:
都是专家呀

网友(2010-03-05):
都只说到了一部分吧。
1.白炽灯和日光灯原理上还有些区别呢;
2.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是一方面;
3.交流市电的频率大于人眼----这个探测器的响应时间,这也是一方面。

不一定是科学家才要懂这些问题吧。
你进了这么多年的课堂,死活也该学点东西吧。
对有些朋友的论调,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
这个有意思,以前没有想这么多

网友:
一般都会有迟滞效应的,所以看不到闪烁

网友:
忽悠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