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文件修改后matlab运行结果不更新

楼主(2010-01-27):
小弟初学matlab,在写matlab程序 .m文件的时候,经常需要修改
但是我发现.m文件被修改过以后,再在matlab里面运行,workspace里面的变量不更新
使得我不得关掉matlab,重新打开,才能运行修改过的matlab 程序
我觉得我太笨了,这样实在受不了了,baidu了一下,也没有什么结果
我用的是matlab R2006(matlab 7.3.0)
那位前辈给小弟指点一二啊!不胜感激!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m文件修改运行时,会自动保存你所修改的地方的,变量也肯定会变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但是matlab的运行过程还是不明白
clear all后,再运行编辑过的.m程序,结果就会刷新
但是以前用过clear,是没有作用的
是不是clear仅清除workspace
clear all把断点什么的都给清干净了,所以结果就更新了?

网友(2010-03-20):
我喜欢以下面的方式开始m程序:
clear all   %晴空所有变量
close all  %关闭所有绘图
clc           %晴空命令窗口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