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MIPS34K的应用上,如何配置VPE和TC的个数呢?

楼主(2010-01-27):
请问,在MIPS34K的应用上,如何配置VPE和TC的个数呢?

楼主:
哪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2010-10-12):
假如需要跑SMT,那么就一定要2个VPE,且至少各有一个TC
假如不跑SMT,那么两个VPE用其来就相当复杂,需要软件编程时进行分配VPE
至于TC来说,除了VPE默认的1个TC外,其他的TC一般都是用作响应专门的加速设备的(如一个h264加速引擎),这对中断响应的速度有极大的提高。换句话说,系统对各种对中断响应速度有较高要求,可以配置专门的TC来应付。一般也就4个TCs,再多由于外部总线效率问题,性能提高已经意义不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