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MIPS34K的应用上,如何配置OCP的时钟,达到与系统时钟1:1,1:2的比例,谢谢

楼主(2010-01-27):
请问,在MIPS34K的应用上,如何配置OCP的时钟,达到与系统时钟1:1,1:2的比例,谢谢

楼主:
哪位帮忙支持一下,谢谢

楼主:
联系了支持方,这个需要后端对信号进行处理,不需要现在这边解决了。。。。。。。

网友(2010-10-12):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配置一个叫*sync的信号,不同的模式在MIPS内部的一个时钟产生模块会产生4个使能信号,控制clock_ratio;新的方法是直接在外面就给出4个使能信号,详细可以参考mips的integrate guider!
具体的信号名都记不得了,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2013-08-06):
参考integrator's guide或者问技术支持,不过记得34k/24k的guide在这里是有b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