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较spectre的收敛问题

楼主(2010-01-27):
跑tran分析时,仿真20us。一开始仿真正常,到了11us后tran突然停止,提示电路不收敛。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如何解决?

网友:
电路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前11us出来的结果是正常的。

网友(2010-07-09):
再仔细检查下电路,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电路问题

网友:
收敛的问题,没那么容易搞定

网友(2011-01-19):
电路问题

网友:
很大程度是电路问题,有时候SPECTRE先计出的DC点偏出默认范围就KO了

网友:
hao a xiexie a

网友:
很大程度是电路问题

网友:
很大程度是电路

网友:
先查有沒有floating nodes,或是看看那個時間點有沒有
ideal source動作,有的話,改一下rise/fall time看看,
也許可以幫助收斂。

网友:
tran分析不收敛,大部分是电路的问题,也许在某个时刻,状态有突变,但是电路没设计好,bias不对,就容易这样

网友:
tran仿真0到xxus  有可能和后面结果不一样。慢慢找原因吧

网友(2011-03-18):
好像可以改仿真步长,也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