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teraFPGA stratixIII的某些bank不好使,求原因

楼主(2010-01-27):
目前焊接了两块FPGA开发板,用的是ALTERA 的 stratix III,做了一个简单的工程,把外面得晶振的时钟输入到FPGA,给一个6位宽的counter提供时钟,然后把这个counter按位连接到与FPGA相连的排针上, 现在发现,bangk8A , bank8b,bangk8c上的IO没有方波输出,而bank7A,7B,7C有方波输出,然后6A,6C没有,5A,5C有,4A,4B,4C没有3A,3B有。

检查了PCB板上各bank的电源和地的连接情况看不出问题,请问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怪异的现象。

还有就是所有的PLL都不能工作

网友:
检查一下PLL的供电,你是怎么处理的?两块FPGA板子都一样还是只有一块有这种情况?

楼主:
两块板子都是这样的,PLL供电貌似没有问题PLL_D为1.1V,PLL_A为2.5V。

网友:
PLL_A经过滤波处理了吗?PLL的接地端直接连到系统地平面?另外,对stratix iii不了解,PLL_A要用这么高的电压?如果一切都OK,呵呵,你不会买的FPGA是翻新的吧?

楼主:
PLL_A经过滤波处理了吗?PLL的接地端直接连到系统地平面?另外,对stratix iii不了解,PLL_A要用这么高的电压?如果一切都OK,呵呵,你不会买的FPGA是翻新的吧?
引用 网友A:

经过电感和电容滤波了,电压都查过,没有找到有问题的地方,FPGA应该不会是水货,几万一片的价格买的。

网友:
这个就比较诡异了,QQ:272585328,有空的话细聊,版聊很难讲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