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与单片机 I2C连接

楼主(2010-01-27):
想用FPGA作为从机,单片机作为主机,用I2C方式连接。
I2C要求端口开漏输出,外接上拉电阻。
关于端口的设置方面有一些问题:
FPGA 中,SDA是双向端口,三态输出,是不是三态输出就是开漏输出呢? 要不要再设置成开漏什么的,如果还要设置的话怎么弄?

楼主:
还有SCL脚,怎么设置成开漏?

网友:
使用三态IO PAD可以等效OD门。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