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io单元名后缀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tsmc io 单元的名字的后缀是什么意思,如PVDD2CDG,这个CDG代表什么呢,哪位指点一下

楼主:
我在文档上也没有找到说明

网友:
好像是不兼容高压,还有一种DGZ是兼容高压的

网友:
手册里面应该有吧

网友(2011-09-08):
3楼是对的

网友:
对, DGZ 是兼容5V或更高压输入,

CDG 是普通1.8/2.5/3.3v 电压的

网友:
这个命名规则和io使用要看TSMC general io(specialty io ) application note ,

tsmc online上有的, 和lib不是放在一起,要单独下载的

在application note 那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