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延时电路

楼主(2010-01-27):
求助,一个信号x(t)变为x(t-T)电路怎样设计?T为所延时间

网友:
類比信號的話 可以用 RC delay (T~=RC)

网友:
若delay time<<讯号频率的周期的1/3,用RC或LC low pass filter即可近似,若delay time不符合以上条件,可以用BBD组件. Google一下看看,早年的audio echo就是用BBD做的.

网友:
你甚至可以采用几個反向器來實現.

网友(2010-04-08):
用反向器实现,或者mos管搭一下

网友(2011-06-19):
用反相器的确可以延时,但是功耗会很大,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电路形式是既能延时,又能实现低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