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OP零极点计算能否简化?

楼主(2010-01-27):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关于OP零极点计算的问题。
有以下几个问题:
1、计算零极点时输出的负载电容是否要画到小信号等效电路里?
    我看了一些paper,认为一般情况下这个点位主极点,所以不去对它进行进一步分析,只画出其他部分的电容和管子。但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有无负载电容在输出点的KCL方程式不一样的,导致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不带负载电容的分析结果准确度有多高?
2、零极点计算首先是要算出系统的传递函数,可是往往方程一迭代,就会非常非常的复杂,一个很简单的电路都会面对一个复杂的传递函数。那么有没有办法适当的对传递函数简化?我个人理解应该有这样的方法,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简化,一个是画小信号电路时就简化,一个是算的时候不断的简化。但问题在画小信号电路的时候可以有哪些简化,对于最后的结果可以有哪些简化?这个问题一直搞的不太清楚。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是不是也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分析呢?

网友:
貌似一般都有负载吧。。没负载你做那电路做哈哦。。。

楼主:
其实在分析系统的零极点问题上,确实应该吧负载带上,然后画出小信号等效电路。但是有的时候往往一个负载电容会是计算复杂的多。不带负载不是不考虑负载,只是认为这肯定是一个极点,那么考虑其他极点时就不分析这个节点的零极点情况了,到底是为什么我还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