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设计中的工艺尺寸

楼主(2010-01-28):
初学ic设计,对于设计中的工艺尺寸不太了解.
一般前期手工计算各种宽长比时,采用的参数是取自哪?比如说Vth,u0,tox等等.我在代工厂提供的工艺文件中查找,发现每个参数都是由一大串公式得出的,根本不适合手工计算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决定用来手工计算的参数呢?是采用教科书上的简单模型么?但是那个模型又是在L很大的情况下的,比如0.8u,而我们现在又是在0.13u下设计,该怎么取舍呢?

网友:
通过仿真来确定,用不着手算宽长比

网友:
近似计算下

楼主:
allen的书上说要先手算确定大概的,然后在仿真优化他啊
一开始就是仿真确定?那么一开始的初始值你是根据什么设出来的?

网友:
取尺寸都是在后面了,仿几个参考值就好了

网友:
最好先对器件仿真计算一下基本参数 ,如果不计算的话,据牛人说取最小尺寸的5倍左右是一个合适值

网友:
同意5楼的,,,

网友(2013-07-29):
从速度,增益和失调的角度来取L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