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新人问题多多

楼主(2010-01-28):
1.ring 和stripe 的层次有什么说法。我看到别人做的一般56层是stripe,34层是ring。能不能二者,有公用的层呢?2.关于marco生成,尤其是ram
   mc生成了相关文件之后,gds和一些库文件,添加pin的时候找不到,我写过porttype那个文件的vdd,vss也加上了的,但是还是找不到。
   后来用vclef导入之后就可以了找到了,但是我看手册上,也没有这个步骤啊,很费解。
     vclef里面也是pin的信息而已啊,为什么还要导入这个呢?
load那个文件的时候还会报warning

>>> Read Cell LEF File "/home/jwli/design/astro/techlib/SRAM_old/art_hssp_2048x32/art_hssp_2048x32.vclef" ...

Starting to read LEF file ...
WARNING : Macro Cell art_hssp_2048x32 exists already, Deleting old version.
OVERLAP layer OVERLAP specified as OverlapCheck
Re-mark cell art_hssp_2048x32's type as MacroCell.

load smic186mlef的时候还会报

>>>>>>> MILKYWAY LEF IN <<<<<<<

>>> Read Tech LEF File "/home/jwli/design/astro/techlib/std_cell/lef/smic18_6lm.lef" ...
Start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smic18_6lm.lef.tf.
Warning: CapModel sections are missing. Capacitance models should be loaded with a TLU+ file later. (TFCHK-084)
Technology file .smic18_6lm.lef.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Starting to read LEF file ...
WARNING : Dummy layer POLY1 specified
WARNING : Overlap layer OVERLAP specified as OverlapCheck
Warning: Set layer METAL2 min area rule by stack via via2ts geometry area. (MWLIBP-103)
Warning: Set layer METAL3 min area rule by stack via via3ts geometry area. (MWLIBP-103)
Warning: Set layer METAL4 min area rule by stack via via4ts geometry area. (MWLIBP-103)
Warning: Set layer METAL5 min area rule by stack via via5ts geometry area. (MWLIBP-103)
Warning: TURNM1 is a turn via rule generate. It's not supported. (MWLIBP-106)
Warning: TURNM2 is a turn via rule generate. It's not supported. (MWLIBP-106)
Warning: TURNM3 is a turn via rule generate. It's not supported. (MWLIBP-106)
Warning: TURNM4 is a turn via rule generate. It's not supported. (MWLIBP-106)
Warning: TURNM5 is a turn via rule generate. It's not supported. (MWLIBP-106)
Warning: TURNM6 is a turn via rule generate. It's not supported. (MWLIBP-106)
Information: Choose site <smic18site> as unit tile. (MWLIBP-113)
这个有关系吗?

3 load tf时
Start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home/jwli/design/astro/techlib/std_cell/apollo/tf/smic18_6lm.tf.
Warning: ContactCode 'CONT1'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unitMinResistance'. (line 480) (TFCHK-014)
Warning: ContactCode 'CONT1'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unitNomResistance'. (line 480) (TFCHK-014)
Warning: ContactCode 'CONT1' is missing the attribute 'unitMaxResistance'. (line 480) (TFCHK-014)
Warning: Cut layer 'VIA12'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1'. (line 498) (TFCHK-092)
Warning: Cut layer 'VIA23'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2'. (line 516) (TFCHK-092)
Warning: Cut layer 'VIA34'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3'. (line 534) (TFCHK-092)
Warning: Cut layer 'VIA45' has a non-cross primary default ContactCode 'via4'. (line 552) (TFCHK-092)
Warning: Layer 'METAL1' has a pitch 0.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535 or 0.485.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ETAL2' has a pitch 0.6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61 or 0.56.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ETAL4' has a pitch 0.6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recommended wire-to-via pitch 0.61 or 0.56. (TFCHK-049)
Warning: Layer 'METAL3' has a pitch 0.5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TFCHK-050)
Warning: Layer 'METAL4' has a pitch 0.66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32 or tripled pitch 1.98. (TFCHK-050)
Warning: Layer 'METAL5' has a pitch 0.61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12 or tripled pitch 1.68. (TFCHK-050)
Warning: Layer 'METAL6' has a pitch 0.95 that does not match the doubled pitch 1.32 or tripled pitch 1.98. (TFCHK-050)
Technology file
/home/jwli/design/astro/techlib/std_cell/apollo/tf/smic18_6lm.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这些有关兄弟没?
4.问题太多了,有没有更好些的教程关于ram库建立的啊?

楼主:
我真心求教啊~~

楼主:
自己继续顶啊

网友(2010-07-20):
没人来回答下?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0-11-1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只能自己认真、忍着去学习了

网友(2011-03-21):
我也希望有人能给个教程,自己研究不明白

网友(2012-09-26):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咋样解决的呢???真心求教啊

网友:
做ram库应该有一下几个步骤:
首先,通过MC生成gds,lef,lib等信息
然后,通过astro导入lef文件生成FRAM.view,这个包含了端口信息。
再然后导入GDS,有详细的版图信息。
最后导入lib生成的db文件,引入ram的timing和power信息。
OK了。

你的第一个问题,用第几层打ring和strap是随意的,只要满足DRC和preroute就可以。当然,一般来说因为顶层金属厚,所以习惯上用高层金属做电源。

网友:
我做前端的,救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