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DSP数据精度问题

楼主(2010-01-28):
大家好,小弟刚刚学习DSP,用TMS320F2812进行滤波试验 ,但它是定点处理器。
我需要大量的浮点运算,用Q浮点方式,但是无法事先确定中间计算过程的Q值,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啊?

网友:
设计一个系统,你肯定要事先能明白输入的数据的范围啊,举个例子,AD的比特数知道吧,如12bit,那么在接收到数据后,为了统一处理,可以做个AGC,即增益控制,移到你想要的bit数,有个输入就可以一步一步推了

网友:
可以找一些浮点库么?虽然DSP是定点的,但软件还是可以在定点处理器上仿真出浮点的。

网友(2010-07-04):
编译器是支持浮点运算的!

网友:
qq群:102016911。FPGA.DSP,ARM等处理器的研发讨论,交流最新硬件发展行情,软硬件项目研发合作,辅导。承接各种电路设计,DSP FPGA ARM 软硬件辅导,价格合理,电路设计1000元起,辅导500元起,包会,我不在线时,项目交流或求助的打我电话,13649217057,非诚勿扰!

网友(2011-03-20):
旁听一下 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