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VERILOG 并串转换程序问题

楼主(2010-01-28):
module bt(xin,clk,fdata,start);

input clk;
input[1:0] xin;
input start;
output fdata;

wire[1:0] xin;
reg fdata;

integer qx=0;

always @(start or clk)
begin
        if(!start)
        fdata<=0;
        else
        begin
         if(clk==1)
         begin
                fdata<=xin[qx];
                qx<=(qx+1)%2;
         end
        end
end

endmodule

出错结果 现象: 输出串行数据一部分为未知数据XXXX?请高手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
多看看书,想一想吧

网友:
你真把verilog当编程了。。。

网友:
这是啥鸟程序,XIN[]也没初值,仿真看个樢

网友:
有同步的clock信号,就不要用电平敏感的描述,应该用边沿敏感的方式,你中间的那一段应该改成这样:
  reg qx;

  always @(negedge star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start)  begin
           fdata<=0;
           qx<=0;
        end
        else begin
          fdata<=xin[qx];
          qx<=qx+1;
        end
  end

网友:
最好写成沿触发

网友(2010-10-12):
用8楼的!

网友(2011-06-24):
if(clk==1) 去掉,因为clk已经出现在敏感列表中了

网友:
有同步的clock信号,就不要用电平敏感的描述,应该用边沿敏感的方式,你中间的那一段应该改成这样:
  reg ...
引用 网友A:

   start信号是一个局部信号,放在敏感列表是一个不好,或者错误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