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stro修改天线效应

楼主(2010-01-28):
新手请教,怎么在Astro中修改天线效应?

网友:
调用antenna工艺文件,然后插antenna cell
还有一种是在routing时避免atenna现象,当然不能完全避免

网友:
load了foundry提供的clf文件后,如果发现有antenna violation,首先运行Search&Repair,用跳线的方法来修复。运行完毕violation应该会少很多。修复不了的再插入二极管进行修复。一种可以让工具自动来加,还有就是可以用ECO的方法在发生violation的net上加。

网友(2010-11-02):
呵呵,是这样的。

网友(2011-08-19):
回复 网友A:

    search&repair感觉没有改善啊……
怎么会有M3、M4的违例呢……poly跳到M1再到M2本身就泄放电荷了呀

网友:
加diode

m3,m4不行就跳到m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