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nopsys 综合的问题,谢谢。error:cannot test variable...

楼主(2010-01-29):
我的always块是这样的:
wire en_b;
assign en_b = ~en;

always @(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or posedge en or posedge en_b)
  begin
      if (rst)
          begin
             .....
          end
      else if (Tlat_on)
          begin
              ......
          end
      else if (Toff_on)
             ......

但是用DC综合的时候,提示error为:cannot test variable ' Tlat_on / Toff_on' because it was not in the event expression or with wrong polarity.
请问这个错误该如何改啊?谢谢。
我的代码是这样的:
    always @(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or posedge en or posedge en_b)
  begin
      if (rst)
          begin
              latched <= 1'b0;
              powerdown <= 1'b0;
              en_sst <= 1'b0;
              Toff_on <= 1'b1;
              Tlat_on <= 1'b0;
              en_sst_on <= 1'b1;
              counter <= 10'h000;
          end
      else if (Tlat_on)
          begin
              if (en)
                  begin
                      counter <= counter + 10'h001;
                      powerdown <= 1'b0;
                      if (counter == TTLATCH - 10'h008)
                          latched <= 1'b1;
                      else if (counter > TTLATCH)
                          begin
                              latched <= 1'b0;
                              if (en_sst_on)
                                  begin
                                      en_sst <= 1'b1;
                                      if (counter == TSST)
                                          begin
                                              en_sst <= 1'b0;
                                              en_sst_on <= 1'b0;
                                          end
                                  end
                              else
                                  begin
                                      Tlat_on <= 1'b0;
                                      Toff_on <= 1'b0;
                                      counter <= counter;    //omit?
                                  end
                          end
                  end
              else
                  begin
                      counter <= 10'h000;
                      latched <= 1'b0;
                      Toff_on <= 1'b1;
                      Tlat_on <= 1'b0;
                  end
          end
      else if (Toff_on)
          begin
            if (en)
              begin
                Toff_on <= 1'b0;
                Tlat_on <= 1'b1;
                counter <= 10'h000;
              end
            else if (counter == TTOFF)
                  begin
                      counter <= 10'h000;        //omit?
                      Toff_on <= 1'b0;
                      Tlat_on <= 1'b0;
                      en_sst_on <= 1'b1;
                      powerdown <= 1'b1;
                      latched <= 1'b0;             //omit?
                  end
            else
                begin
                  counter <= counter + 10'h001;
                end

          end
      else
          begin
              Tlat_on <= 1'b1;
              Toff_on <= 1'b0;
              powerdown <= 1'b0;
              counter <= counter;    //omit?
          end

  end

网友:
敏感表中最多两个edge

网友:
边沿敏感列表中最多3个出发条件,包括时钟,异步置位,异步复位.
你的太多了.

网友:
同意三楼的

楼主(2010-03-31):
哦 知道拉 谢谢,非常感激

网友(2012-03-24):
非常感谢,住快乐

网友(2012-08-07):
跟几个触发条件没关系,我写5个都不会报错啊。
问题是if else串中,要把异步触发条件写在同步触发条件前面。

网友:
有所收获

网友(2014-07-16):
7楼说的才是对的

网友(2016-05-10):
回复 网友A:

   那按照7楼说的,怎么修改呢?   我最后触发沿都用成posedge,就要没有报错了。但是DC里面不能用negedge 方式么?

网友:
always @(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or posedge en or posedge en_b)……
一看到楼主这样写就醉了,你知道自己想要描述的电路长什么样吗?你如果还是学生也就罢了,如果任职某IC设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