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电路中NMOS一端直接接到电源应注意什么?

楼主(2010-01-29):
有谁能告诉我在CMOS集成电路中,NMOS一端直接接到电源上和PMOS的一端直接接到“地”上,有人告诉我在layout时这些电路要远离其它电路,这是ESD的问题还是latch-up的问题?原因谁能告诉我。多谢!

网友(2010-03-28):
这个 应该是latch up的问题,由于寄生的影响会形成一个正反馈的电路,导致器件烧坏
具体的处理应该是把这2个管子分别和别的晶体管隔离起来,不要用同一个nwell,另外最好加double guard ring 屏蔽

楼主(2017-09-05):
这个期间和power clamp形成竞争关系,是ESD问题。

网友(2023-02-24):
接电源的NMOS和旁边的正常NMOS非常容易寄生出一个NPN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