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插值滤波器与抗混叠的差别

楼主(2010-01-29):
请问插值滤波器(FIR以及sinc)目的是为了抗混叠还是只是为了滤除信号边带噪声而已?

网友:
插值后,频带会变为之前的1/N的频率周期循环, 插值滤波器就是为了滤除除中心频带之外的其它频带。
好像是这样,本人不是做信号处理的,稍微了解一些

网友:
抗混叠是因为抽取时会导致,频率混叠,所以先加一个抗混叠滤波器把抽去后会发生混频的频率滤除

楼主:
非常感谢,我的理解是在信号采样的时候,采样信号会把被采样信号搬移到每个采样频率的倍频上。因为插值滤波也是有一个频率升采的过程,不知道这时会不会和采样一样搬移被采信号频谱。或者说插值滤波是只滤波,不会搬移频谱。

网友:
N倍插值滤波在幅频响应上等效为
1.先理想升采样(每两点之间插N-1个零)
+
2.滤波
两步骤。

网友:
interpolation filter is used to remove mirror of the signal.
anti-aliase filter is used to remove the frequencies that beside what you need.

网友(2010-04-08):
插值滤波器还有个一作用就是调整信号速率

网友(2010-08-11):
抗混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你后续的处理单元在现有采样频率的前提下,不会发生混叠现象。奈奎斯特

网友:
总结一下吧
楼主的问题一般都是在升降采样时发生
插值是为了降信号提高到更高的数据速率上,但插值后会有镜像产生,因而需要将其镜像滤去
而降采样抽取时,会发生信号的频移和展宽,若不滤波,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会发生混叠,所以是先滤波后抽取

网友:
我觉得楼上说的很正确。插值滤波其实包括了两部分插值和滤波,理想插值的话,会产生镜像谱,即原来没有这样的谱线,如果没特殊需要,这部分谱应该滤除掉,因为他不是我们想要的,因此需要一个滤波过程,但通常会把插值和滤波合在一起。
降采样滤波器是为了防止混叠

网友:
嗯,抗混叠是为了防止信号损坏,插值是滤除镜像

网友(2012-04-11):
11楼和12楼所说可以解释混叠和镜像的原因,我觉得不错。

网友(2013-10-31):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用过FIR,感觉就是高通、低通、带通、带阻几种配置,混叠这种问题是为何而出的呢?能否指出其背景?
我猜测是否是这样:高频噪声,由于采样后的混叠,出现在低频,而配置后的低通滤器,认为其为低频,固能够通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原本不存在的低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