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FPGA与PC机的串口通信Verilog代码

楼主(2010-01-29):
module ck(clk,rst_n,rs232_rx,rs232_tx);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rs232_rx;   // RS232接收数据信号
output rs232_tx;  //  RS232发送数据信号

wire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wire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wire[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wire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speed_select      speed_select( .clk(clk), //波特率选择模块,接收和发送模块复用,不支持全双工通信
                                       .rst_n(rst_n),
                                       .bps_start(bps_start),
                                       .clk_bps(clk_bps)
                                       );

my_uart_rx        my_uart_rx(       .clk(clk), //接收数据模块
                                       .rst_n(rst_n),
                                       .rs232_rx(rs232_rx),
                                       .clk_bps(clk_bps),
                                       .bps_start(bps_start),
                                       .rx_data(rx_data),
                                       .rx_int(rx_int)
                                       );

my_uart_tx        my_uart_tx(       .clk(clk), //发送数据模块
                                       .rst_n(rst_n),
                                       .clk_bps(clk_bps),
                                       .rx_data(rx_data),
                                       .rx_int(rx_int),
                                       .rs232_tx(rs232_tx),
                                       .bps_start(bps_start)
                                       );

endmodule

module speed_select(clk,rst_n,bps_start,clk_bps);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out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parameter bps9600       = 5207,    //波特率为9600bps
               bps19200   = 2603,    //波特率为19200bps
              bps38400   = 1301,    //波特率为38400bps
              bps57600   = 867, //波特率为57600bps
              bps115200  = 433; //波特率为115200bps

parameter bps9600_2 = 2603,
              bps19200_2 = 1301,
              bps38400_2 = 650,
              bps57600_2 = 433,
              bps115200_2 = 216;

reg[12:0] bps_para;  //分频计数最大值
reg[12:0] bps_para_2;    //分频计数的一半
reg[12:0] cnt;           //分频计数
reg clk_bps_r;           //波特率时钟寄存器

//----------------------------------------------------------
reg[2:0] uart_ctrl;  // uart波特率选择寄存器,怎样配置uart_ctr??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uart_ctrl <= 3'd0;   //默认波特率为9600bps
       end
    else begin
           case (uart_ctrl)  //波特率设置
              3'd0:  begin
                     bps_para <= bps9600;
                     bps_para_2 <= bps9600_2;
                     end
              3'd1:  begin
                     bps_para <= bps19200;
                     bps_para_2 <= bps19200_2;
                     end
              3'd2:  begin
                     bps_para <= bps38400;
                     bps_para_2 <= bps38400_2;
                     end
              3'd3:  begin
                     bps_para <= bps57600;
                     bps_para_2 <= bps57600_2;
                     end
              3'd4:  begin
                     bps_para <= bps115200;
                     bps_para_2 <= bps115200_2;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13'd0;
    else if(cnt<bps_para && bps_start) cnt <= cnt+1'b1;  //波特率时钟计数启动
    else cnt <= 13'd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_bps_r <= 1'b0;
    else if(cnt==bps_para_2 && bps_start) clk_bps_r <= 1'b1;    // clk_bps_r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else clk_bps_r <= 1'b0;

assign clk_bps = clk_bps_r;

endmodule

module my_uart_rx(clk,rst_n,rs232_rx,clk_bps,bps_start,rx_data,rx_int);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rs232_rx;   // RS232接收数据信号!!
in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output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output[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output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reg rs232_rx0,rs232_rx1,rs232_rx2; //接收数据寄存器,滤波用
wire neg_rs232_rx;   //表示数据线接收到下降沿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s232_rx0 <= 1'b1;
           rs232_rx1 <= 1'b1;
           rs232_rx2 <= 1'b1;
       end
    else begin
           rs232_rx0 <= rs232_rx;
           rs232_rx1 <= rs232_rx0;
           rs232_rx2 <= rs232_rx1;
       end
end

assign neg_rs232_rx = rs232_rx2 & ~rs232_rx1; //接收到下降沿后neg_rs232_rx置高一个时钟周期  ??

//----------------------------------------------------------------
reg bps_start_r;
reg[3:0]   num;   //移位次数
reg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bps_start_r <= 1'bz;
           rx_int <= 1'b0;
       end
    else if(neg_rs232_rx) begin
           bps_start_r <= 1'b1; //启动接收数据
           rx_int <= 1'b1;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使能
           end
    else if(num==4'd12) begin                      //??
           bps_start_r <= 1'bz; //数据接收完毕
           rx_int <= 1'b0;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关闭
       end
end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reg[7:0] rx_data_r;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

reg[7:0]   rx_temp_data; //当前接收数据寄存器
reg rx_data_shift;   //数据移位标志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_data_shift <= 1'b0;
           rx_temp_data <= 8'd0;
           num <= 4'd0;
           rx_data_r <= 8'd0;
       end
    else if(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处理
       if(clk_bps) begin //读取并保存数据,接收数据为一个起始位,8bit数据,一个结束位
              rx_data_shift <= 1'b1;
              num <= num+1'b1;
              if(num<=4'd8) rx_temp_data[7] <= rs232_rx;    //锁存9bit(1bit起始位,8bit数据)   ??如何配置rs232_rx
           end
       else if(rx_data_shift) begin    //数据移位处理
              rx_data_shift <= 1'b0;
              if(num<=4'd8) rx_temp_data <= rx_temp_data >> 1'b1;  //移位8次,第1bit起始位移除,剩下8bit正好是接收数据
              else if(num==4'd12) begin
                     num <= 4'd0;  //接收到STOP位后结束,num清零
                     rx_data_r <= rx_temp_data;  //把数据锁存到数据寄存器rx_data中
                  end
           end
       end
end

assign rx_data = rx_data_r;

endmodule

module my_uart_tx(clk,rst_n,clk_bps,rx_data,rx_int,rs232_tx,bps_start);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input[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
input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在次利用它的下降沿来启动发送数据
output rs232_tx;  // RS232发送数据信号
output bps_start; //接收或者要发送数据,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
reg rx_int0,rx_int1,rx_int2;    //rx_int信号寄存器,捕捉下降沿滤波用
wire neg_rx_int;  // rx_int下降沿标志位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_int0 <= 1'b0;
           rx_int1 <= 1'b0;
           rx_int2 <= 1'b0;
       end
    else begin
           rx_int0 <= rx_int;
           rx_int1 <= rx_int0;
           rx_int2 <= rx_int1;
       end
end

assign neg_rx_int =  ~rx_int1 & rx_int2;  //捕捉到下降沿后,neg_rx_int拉地保持一个主时钟周期??

//---------------------------------------------------------
reg[7:0] tx_data; //待发送数据的寄存器
//---------------------------------------------------------
reg bps_start_r;
reg tx_en; //发送数据使能信号,高有效
reg[3:0] num;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bps_start_r <= 1'bz;
           tx_en <= 1'b0;
           tx_data <= 8'd0;
       end
    else if(neg_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完毕,准备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去
           bps_start_r <= 1'b1;
           tx_data <= rx_data;  //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发送数据寄存器
           tx_en <= 1'b1;       //进入发送数据状态中
       end
    else if(num==4'd11) begin   //数据发送完成,复位
           bps_start_r <= 1'bz;
           tx_en <= 1'b0;
       end
end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reg rs232_tx_r;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num <= 4'd0;
           rs232_tx_r <= 1'b1;
       end
    else if(tx_en) begin
           if(clk_bps)   begin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rs232_tx_r <= 1'b0; //发送起始位
                     4'd1:  rs232_tx_r <= tx_data[0];   //发送bit0
                     4'd2:  rs232_tx_r <= tx_data[1];   //发送bit1
                     4'd3: rs232_tx_r <= tx_data[2]; //发送bit2
                     4'd4: rs232_tx_r <= tx_data[3]; //发送bit3
                     4'd5: rs232_tx_r <= tx_data[4]; //发送bit4
                     4'd6: rs232_tx_r <= tx_data[5]; //发送bit5
                     4'd7:  rs232_tx_r <= tx_data[6];   //发送bit6
                     4'd8: rs232_tx_r <= tx_data[7]; //发送bit7
                     4'd9: rs232_tx_r <= 1'b0;   //发送结束位
                      default: rs232_tx_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num==4'd11) num <= 4'd0;   //复位
       end
end

assign rs232_tx = rs232_tx_r;  //如何配置rs232_tx???

endmodule

网友(2011-03-01):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啊

网友(2011-09-20):
回复 楼主:

    代码不是很好!!uart_ctrl这个要手动???

网友(2012-03-15):
已看过,感谢

网友(2012-05-08):
楼主就是好人啊!

网友(2012-07-07):
回复 楼主:

   谢谢你~

网友(2013-08-22):
请问那个uart_ctrl怎么变化呢?初始状态在3‘d0,有效沿来了之后还是这个状态,又没有其它变量改变它,实在不解?请指示

网友:
赞一个,很好。

网友(2013-11-07):
写的不是实际的串口通信协议啊

网友(2014-05-12):
修改一下就是全双工了

module my_uart_top (clk,rst_n,rs232_rx,rs232_tx);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rs232_rx;   // RS232接收数据信号
output rs232_tx;  //  RS232发送数据信号

wire bps_start1, bps_start2;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wire clk_bps1,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wire[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wire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speed_select      speed_select_rx( .clk(clk), //波特率选择模块,接收和发送模块复用
                                       .rst_n(rst_n),
                                       .bps_start(bps_start1),
                                       .clk_bps(clk_bps1)
                                       );

speed_select      speed_select_tx( .clk(clk), //波特率选择模块,接收和发送模块复用
                                       .rst_n(rst_n),
                                       .bps_start(bps_start2),
                                       .clk_bps(clk_bps2)
                                       );

my_uart_rx        my_uart_rx(       .clk(clk), //接收数据模块
                                       .rst_n(rst_n),
                                       .rs232_rx(rs232_rx),
                                       .clk_bps(clk_bps),
                                       .bps_start(bps_start),
                                       .rx_data(rx_data),
                                       .rx_int(rx_int)
                                       );

my_uart_tx        my_uart_tx(       .clk(clk), //发送数据模块
                                       .rst_n(rst_n),
                                       .clk_bps(clk_bps),
                                       .rx_data(rx_data),
                                       .rx_int(rx_int),
                                       .rs232_tx(rs232_tx),
                                       .bps_start(bps_start)
                                       );

endmodule

module speed_select(clk,rst_n,bps_start,clk_bps);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out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parameter bps9600       = 5207,    //波特率为9600bps
               bps19200   = 2603,    //波特率为19200bps
              bps38400   = 1301,    //波特率为38400bps
              bps57600   = 867, //波特率为57600bps
              bps115200  = 433; //波特率为115200bps

parameter bps9600_2 = 2603,
              bps19200_2 = 1301,
              bps38400_2 = 650,
              bps57600_2 = 433,
              bps115200_2 = 216;

reg[12:0] bps_para;  //分频计数最大值
reg[12:0] bps_para_2;    //分频计数的一半
reg[12:0] cnt;           //分频计数
reg clk_bps_r;           //波特率时钟寄存器

//----------------------------------------------------------
reg[2:0] uart_ctrl;  // uart波特率选择寄存器,怎样配置uart_ctr??
//----------------------------------------------------------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uart_ctrl <= 3'd0;   //默认波特率为9600bps
       end
    else begin
           case (uart_ctrl)  //波特率设置
              3'd0:  begin
                     bps_para <= bps9600;
                     bps_para_2 <= bps9600_2;
                     end
              3'd1:  begin
                     bps_para <= bps19200;
                     bps_para_2 <= bps19200_2;
                     end
              3'd2:  begin
                     bps_para <= bps38400;
                     bps_para_2 <= bps38400_2;
                     end
              3'd3:  begin
                     bps_para <= bps57600;
                     bps_para_2 <= bps57600_2;
                     end
              3'd4:  begin
                     bps_para <= bps115200;
                     bps_para_2 <= bps115200_2;
                     end
              default: ;
              endcase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 <= 13'd0;
    else if(cnt<bps_para && bps_start) cnt <= cnt+1'b1;  //波特率时钟计数启动
    else cnt <= 13'd0;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lk_bps_r <= 1'b0;
    else if(cnt==bps_para_2 && bps_start) clk_bps_r <= 1'b1;    // clk_bps_r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else clk_bps_r <= 1'b0;

assign clk_bps = clk_bps_r;

endmodule

module my_uart_rx(clk,rst_n,rs232_rx,clk_bps,bps_start,rx_data,rx_int);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rs232_rx;   // RS232接收数据信号!!
in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output bps_start; //接收到数据后,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output[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output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
reg rs232_rx0,rs232_rx1,rs232_rx2; //接收数据寄存器,滤波用
wire neg_rs232_rx;   //表示数据线接收到下降沿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s232_rx0 <= 1'b1;
           rs232_rx1 <= 1'b1;
           rs232_rx2 <= 1'b1;
       end
    else begin
           rs232_rx0 <= rs232_rx;
           rs232_rx1 <= rs232_rx0;
           rs232_rx2 <= rs232_rx1;
       end
end

assign neg_rs232_rx = rs232_rx2 & ~rs232_rx1; //接收到下降沿后neg_rs232_rx置高一个时钟周期  ??

//----------------------------------------------------------------
reg bps_start_r;
reg[3:0]   num;   //移位次数
reg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bps_start_r <= 1'bz;
           rx_int <= 1'b0;
       end
    else if(neg_rs232_rx) begin
           bps_start_r <= 1'b1; //启动接收数据
           rx_int <= 1'b1;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使能
           end
    else if(num==4'd12) begin                      //??
           bps_start_r <= 1'bz; //数据接收完毕
           rx_int <= 1'b0;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关闭
       end
end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reg[7:0] rx_data_r;  //接收数据寄存器,保存直至下一个数据来到
//----------------------------------------------------------------

reg[7:0]   rx_temp_data; //当前接收数据寄存器
reg rx_data_shift;   //数据移位标志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_data_shift <= 1'b0;
           rx_temp_data <= 8'd0;
           num <= 4'd0;
           rx_data_r <= 8'd0;
       end
    else if(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处理
       if(clk_bps) begin //读取并保存数据,接收数据为一个起始位,8bit数据,一个结束位
              rx_data_shift <= 1'b1;
              num <= num+1'b1;
              if(num<=4'd8) rx_temp_data[7] <= rs232_rx;    //锁存9bit(1bit起始位,8bit数据)   ??如何配置rs232_rx
           end
       else if(rx_data_shift) begin    //数据移位处理
              rx_data_shift <= 1'b0;
              if(num<=4'd8) rx_temp_data <= rx_temp_data >> 1'b1;  //移位8次,第1bit起始位移除,剩下8bit正好是接收数据
              else if(num==4'd12) begin
                     num <= 4'd0;  //接收到STOP位后结束,num清零
                     rx_data_r <= rx_temp_data;  //把数据锁存到数据寄存器rx_data中
                  end
           end
       end
end

assign rx_data = rx_data_r;

endmodule

module my_uart_tx(clk,rst_n,clk_bps,rx_data,rx_int,rs232_tx,bps_start);

input clk;    // 50MHz主时钟
input rst_n;  //低电平复位信号
input clk_bps;       // clk_bps的高电平为接收或者发送数据位的中间采样点
input[7:0] rx_data;  //接收数据寄存器
input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到数据期间始终为高电平,在次利用它的下降沿来启动发送数据
output rs232_tx;  // RS232发送数据信号
output bps_start; //接收或者要发送数据,波特率时钟启动信号置位

//---------------------------------------------------------
reg rx_int0,rx_int1,rx_int2;    //rx_int信号寄存器,捕捉下降沿滤波用
wire neg_rx_int;  // rx_int下降沿标志位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x_int0 <= 1'b0;
           rx_int1 <= 1'b0;
           rx_int2 <= 1'b0;
       end
    else begin
           rx_int0 <= rx_int;
           rx_int1 <= rx_int0;
           rx_int2 <= rx_int1;
       end
end

assign neg_rx_int =  ~rx_int1 & rx_int2;  //捕捉到下降沿后,neg_rx_int拉地保持一个主时钟周期??

//---------------------------------------------------------
reg[7:0] tx_data; //待发送数据的寄存器
//---------------------------------------------------------
reg bps_start_r;
reg tx_en; //发送数据使能信号,高有效
reg[3:0] num;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bps_start_r <= 1'bz;
           tx_en <= 1'b0;
           tx_data <= 8'd0;
       end
    else if(neg_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完毕,准备把接收到的数据发回去
           bps_start_r <= 1'b1;
           tx_data <= rx_data;  //把接收到的数据存入发送数据寄存器
           tx_en <= 1'b1;       //进入发送数据状态中
       end
    else if(num==4'd11) begin   //数据发送完成,复位
           bps_start_r <= 1'bz;
           tx_en <= 1'b0;
       end
end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
reg rs232_tx_r;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num <= 4'd0;
           rs232_tx_r <= 1'b1;
       end
    else if(tx_en) begin
           if(clk_bps)   begin
                  num <= num+1'b1;
                  case (num)
                     4'd0:  rs232_tx_r <= 1'b0; //发送起始位
                     4'd1:  rs232_tx_r <= tx_data[0];   //发送bit0
                     4'd2:  rs232_tx_r <= tx_data[1];   //发送bit1
                     4'd3: rs232_tx_r <= tx_data[2]; //发送bit2
                     4'd4: rs232_tx_r <= tx_data[3]; //发送bit3
                     4'd5: rs232_tx_r <= tx_data[4]; //发送bit4
                     4'd6: rs232_tx_r <= tx_data[5]; //发送bit5
                     4'd7:  rs232_tx_r <= tx_data[6];   //发送bit6
                     4'd8: rs232_tx_r <= tx_data[7]; //发送bit7
                     4'd9: rs232_tx_r <= 1'b0;   //发送结束位
                      default: rs232_tx_r <= 1'b1;
                     endcase
              end
           else if(num==4'd11) num <= 4'd0;   //复位
       end
end

assign rs232_tx = rs232_tx_r;  //如何配置rs232_tx???

endmodule

网友:
谢谢楼主,不过我想问这个跟UART USB那个又什么联系和区别?

网友(2014-08-29):
这个代码运行了吗,怎么样啊?

网友(2016-07-06):
太好了,学习下代码。

网友(2016-10-26):
先存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