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郁闷ing,我在linux里装的VCS VA2008.09不能用

楼主(2010-01-29):
安装的版本是vcs_vA-2008.09
安装后,直接输入vcs,正常,但仿东西的时候就出错了!

请教高手!!

网友:
看看linux的库有没有装全或者版本正确,最简单的是看看相应的错误报告,看看哪个库文件有问题。

楼主:
已经搞好了 呵呵 谢谢!

网友(2010-11-05):
看下log,是不是gcc的包没有装。

网友(2011-05-29):
我也郁闷啊,vcs200906在ubuntu上装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gcc 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