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PAD的选择?

楼主(2010-01-29):
大家好,现在正忙于为芯片选择PAD,大家能给点意见吗。选PAD时应该考虑哪些问题啊?

网友:
IO Buffer选型么?Foundry的,或者Artisan的,都可以选择啊。

网友:
要根据系统设计的要求,驱动能力,速度等因素都要考虑。

网友:
没有特殊需求就用一般pad,要先看foundary提供哪些,inline pad ,stagger pad,可编程pad等,要看系统需求。

网友:
赞成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赞成这个说法,当然啦,也许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式!
佛山工作证照卡专业制作,佛山信一制卡

网友:
根据工艺商提供的PAD说明文件,再根据设计中的要求给予选择。

网友(2010-03-01):
速度,驱动能力,面积

网友(2010-11-24):
要是能够说的再具体一点就好了

网友(2011-05-20):
多听多看多总结,总有点收获

网友:
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成本、性能综合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