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PAD类型选取

楼主(2010-01-30):
DC综合前要添加芯片PAD,如何根据电参数选取PAD驱动和是否采用上下拉电阻???
希望各位大虾给与帮助!!!!!!!

网友:
要从系统需求来看。

网友(2010-08-21):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的设计规范吧

网友(2010-11-06):
还是不明白

网友:
与设计相关

网友:
谁能举个例子呢

网友(2011-03-01):
回复 楼主:

    PAD类型与DC无关。
例如: z = a and b;这种与门;
PAD a b 选取普通的输入类型(或者带施密特输入类型);
PAD z 选择普通的输出类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