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libre PEX + Spectre后仿问题

楼主(2010-01-30):
大家好,我用calibre PEX对一个运放的版图进行提取后使用spectre进行仿真,发现运放中一些管子的静态id不对。
     以3:12的镜像电流源为例:
     MP10与MP0的finger数分别为3和12,W分别为30um和120um,L都为3um。前仿直流工作点正确,后仿直流工作点就不对了,理论上MP0__12@2这个叉指的id应该和MP10__3@2叉指的id大体相等才对,仿真的结果两者差了几倍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呢?我用的是chartered 0.35um 的PDK,PEX不管是用R+C+CC或者NO R/C都一样。

***********************************************
*前仿直流工作点
***********************************************
string            OP("/I3/MP10" "??")
gm                  157.24u
id                  -31.2366u
vds                -407.893m
vdsat              -295.064m
vgs                  -1.21116
vth                -855.268m

string            OP("/I3/MP0" "??")
gm                  569.993u
id                 -120.807u
vds                -291.556m
vdsat              -295.064m
vgs                  -1.21116
vth                -855.268m
***********************************************
*后仿直流工作点
***********************************************
string            OP("/I3/MP10__3@2" "??")
gm                   81.9997u
id                   -8.37424u
vds                -295.526m
vdsat              -158.418m
vgs                  -1.02411
vth                -855.268m

string            OP("/I3/MP0__12@2" "??")
gm                  330.044u
id                  -33.6371u
vds                -340.88m
vdsat              -158.418m
vgs                  -1.02411
vth                -855.268m

网友:
Just try to check if the pin definition of extracted opamp is correct.

网友:
Looks like the biasing condition for the current mirror is completely changed. Have you connected the ground node? Just a check.

楼主:
谢谢!
To linuxwinner: 管脚定义肯定没问题的,LVS也是没有问题的
To amodaman: connect the ground node 是什么意思呢?不好意思不太明白。我也不清楚为什么MP10三个叉指的总id(25uA)大体上还是对的(因为我给它的基准电流源后仿的电流就是那么多),反而它的Vgs-Vth变了那么多。

网友:
就是电路接地了没有。

网友:
请问你提取成什么格式了?

建议你做一个简单的电路,然后提取。人工比对前仿和后仿的 netlist. 一定可以找出问题。

网友:
如果提取成 Calibreview, 需要一个正确的 calview.cellmap 涉及到很多设置问题,比较复杂。

楼主(2010-07-11):
问题是由于提取的calibreview与spectre兼容性不好造成的,我后来将提取的网表保存为spectre格式后仿就正常了。
设置方法很繁琐,详见附件。参考了edaboard上面erikl的方法,他的原帖我暂时没找到。

复件 Extracted_parasitic_simulation_using_Calibre.pdf

网友:
看了讨论很受启发,3q上面的资料

网友:
受教了
谢谢解答

网友:
很受启发

网友:
订一下啊!

网友:
Good job and thx for ur shar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其中提到一个spectre view,具体在哪儿,怎么创建呢?

楼主:
用library manager 把symbol 拷贝一下,命名为spectre 那个资料里面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18# bellona (1) 也就是说,相当于再建一个symbol,只不是将他的名字改为spectre。
(2) 只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在同一个cell下有两个symbol,会有一个warn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写不完!

网友:
我也正在烦这个呢,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问题的,我就这么弄的

网友(2010-09-15):
既然后仿能出结果,就代表操作流程没问题;至于结果不理想,那就是版图的问题了,做PEX的目的也就在此。

网友:
問題是由於提取的calibreview與spectre兼容性不好造成的,我後來將提取的網表保存為spectre格式後仿就正常了。

网友:
都是牛人呀!

网友(2010-10-17):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the material attached!

网友:
可以用Calibre将输出网表抽成spectre格式,可以同使用spectre仿真原理图一样的使用。

网友(2010-11-22):
bellona的解释和资料非常好,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111111111

网友:
以前经常被这个问题困扰,谢谢这个帖子。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很好

网友:
很受启发的帖子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2011-03-15):
后仿建议用hspice跑比较方便,而且量测方便,推荐楼主试试

网友:
谢谢 找很久了

网友:
如何设置一个最简单的后仿来比较所得到的后仿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xiexie!!

网友:
9楼这个好

网友:
非常感谢了

网友(2011-05-04):
calibreview是目前最简单的方法,比较可靠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查看下前仿和后仿的网表,看看两个symbol的端口顺序是不是相同虽然lvs过了,但有可能端口顺序不同,家的偏置就不同,工作点也不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我后来发现是因为calibreview 和 spectre兼容性不好导致的 我把后仿的网表存成spectre格式的就没问题了,我后来把解决方法回复在9楼了。
    因为很多人都用calibreview也没有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兼容可能和我用的chartered 0.35um工艺的模型文件也有关系。

网友:
非常非常需要这东西

网友:
后仿不是特别的明白。。。

网友:
请教一下我现在也用的chartered.35工艺
后仿发现问题:电流如果全部保存和不全保存,仅保存几个点,dc就不一样。电流不保存dc正常,而电流全部保存,dc就错误。别的什么都没有动。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很多人都用calibreview也没有出现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兼容可能和我用的chartered 0.35um工艺的模型文件也有关系。"我用的也是.35um的工艺,在做运放后仿的时候,直流工作点完全不正常,VDD根本就没有连接到电路中,流过vdd的电流是0.....悲剧啊.....而且我用RCC,NORC,提取,结果都是一样的....

calibreview提取看来在这个工艺下兼容性很成问题啊,,,,,,

网友(2011-06-13):
很久没有顶过贴了。TSMC18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have a look!thank u very much!

网友:
一般PEX提参之后,生成的网表里的电阻可能和原理图不一样,你需要手动修改一下或许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看了讨论很受启发

网友:
可以不采用spcetre ADE 图形界面来跑后仿真。直接采用spectre命令的形式(类似hspice跑后仿真的方法),具体的命令可以参照前仿真的格式(simulation下的运行目录)。

网友:
这问题恶心

网友:
HHNEC180也有calibre和spectre不兼容的问题。我现在就是用calibre提取成spectre格式,用前仿的语句ocean来仿真,发现子模块仿真波形正确,在整体里仿真,此子模块工作状态就不准确了。纳闷!经过看里面的线,怀疑是外表提取有误,但是子模块仿真怎么是正确的呢?
calibre提取成spectre格式时,报了个error,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2011-09-16):
东西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很实际的问题.

网友(2011-10-31):
我也正头疼呢

网友(2012-02-13):
正在做calibre后仿,下载看看

网友(2012-06-14):
回复 楼主:

    Thanks very!

网友:
回复 网友B:

    Good!

网友(2012-11-07):
哪有资料啊

网友(2013-01-18):
我也正在烦这个呢
ok
谢谢了

网友(2013-03-20):
回复 楼主:

   赞

网友(2013-06-25):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在spectre后仿网表中如何屏蔽小电阻和小电容???

网友(2014-08-25):
很受启发,3q上面的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方法似乎不错

网友(2015-01-07):
回复 网友C:

    您的意思是calibre 提取的node 0,也要接地?

网友(2016-04-27):
谢谢了,罗国了

网友:
非常感谢9楼的资料

网友(2017-04-19):
谢谢,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2017-08-17):
谢谢,收获很大

网友(2021-12-22):
参照pdf文件中的方法确实可以进行后仿,可以查看symbol端口的信息,但是symbol里面MOS管的各项参数无法查看哎;

网友:
请教一下,后仿怎么可以看到工作点?

网友(2022-03-11):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由于提取的calibreview与spectre兼容性不好造成的,我后来将提取的网表保存为spectre格式后仿就正常 ...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2024-11-28):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由于提取的calibreview与spectre兼容性不好造成的,我后来将提取的网表保存为spectre格式后仿就正常 ...

感谢分享资料,我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由于提取的calibreview与spectre兼容性不好造成的,我后来将提取的网表保存为spectre格式后仿就正常 ...

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