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版上的朋友一个我近来遇到的一难题?

楼主(2010-01-31):
设计一PCB版,10cm*10cm,8层板。用一fpga控制16路电源的输出,每一路输出电压均单独可调。输入为36V电源,版上做了一个DC-DC的bulk电路转成5v,然后转3.3v,1.2v。
问题是,我的PCB出来之后用示波器的表笔直接去量“地”(当然参考也是同一地了)发现出现很大的纹波呢?频率为一个20多k的与一个190多k的波叠加。想请问各位,这个地上的纹波是怎么引起的?有办法消除么?
另:输入的36v电源用的是台湾MW的,直接测试那电源的输出也是存在那个190多k的纹波。但是没有我在板上测试的那么大。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给个方案呢?

网友:
你换个36V 电源看看,是否还有190kHz的纹波!
你这里用了几个LDO?不太清楚,你LDO的电源抑制比是怎么样的?

网友:
太不具体了

网友:
示波器和36V电源有无共地?
把示波器探头上地线在探头上绕几圈,再量量。
其他要看板子了。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关心!
ldo只用了两个,一个是从5v转3.3v,另外一个是从这个3.3v转到1.2v。那三个基本都是供FPGA及外围电路用的。具体到LDO的电源抑制比我并去没有考虑过。
至于测试时示波器和36V电源我想是有共地吧。示波器的电源插头接着地呢,所以我认为是通过大地连接在一起了。
具体到把示波器探头上地线在探头上绕几圈,再量量的问题,没有办法实现。示波器还是比较好的,而且那个接地端已经很短了,绕一圈都连接不上了。(另,就这二十几k跟两百k左右的纹波跟测试方法没有那么大关系吧?)

楼主:
我这里想知道的是那两个波是怎么引起的或者说是从哪儿放大的?有哪些途径?还有就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解决呢?电源的入口端加一个共模电感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