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maxplu2产生*.VO文件后怎么用modelsim进行时序仿真

楼主(2010-01-31):
各位大侠,小弟用maxplu2产生*.VO文件后,想导入modelsim进行时序仿真,可是用默认的库文件WORK貌似不行,在加载时说一些门单元找不到。加载不了,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需要对找不到的单元建模。用基本单元对找不到的特定模型建模,如用NAND,NOR等基本门单元。这样MODELSIM在编译时,遇到你特定的模型时就会加载你已经建好的模型。这些模型一般建一个库文件。方便编译。
在建好WORK库后,你需要自己把源文件加载到WORK库中。要是你没有把你.VO中需要的模型加载到WORK中,MODELSIM在编译时当然会报找不到模型的错误。
MODELSIM是不会自动帮你生成的,需要你自己加载模型,MODELSIM只是起到一个链接编译作用。

楼主:
thank you for your suggestion, I think it's absolutely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