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9054上电顺序的问题

楼主(2010-01-31):
我做的PCI9054+FPGA的板卡,不知道什么原因,要先外接电源,先给板卡上电,然后再插机箱上开机才能正常工作,请各位指教~
补充:正常工作后再拔掉外接电源也可以工作。但改变上电顺序,先开机再外接电源也不能工作。

网友(2010-09-08):
用PCI9054做的PCI板卡都是用PCI槽上电源,金手指处就有啊(5V,3.3都有) 外接电源是干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