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C对网表里面悬空脚的处理

楼主(2010-02-01):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网表里面悬空的脚,ICC最后都结成了1’b0了,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谢谢先了!!

网友:
最后导出网表的时候有设置,自己看下。

楼主:
write_verilog的选项吗?看了半天没找到
能具体说下吗?谢谢了!!

网友:
都是电路高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