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电路的增益小于1时会怎样?

楼主(2010-02-01):
当用运算放大器组成放大倍数绝对值小于1的回路时电路会怎么样?
内部补偿的恒定GBP的运放在放大倍数大于等于1时可以保证电路稳定,但当组成小于1的电路时会否引起电路稳定性问题??

网友:
你为啥要搞一个怎以这么小的电路啊?

楼主:
只是想了解一下这种情形存在的问题。
做数据采集时有时被采信号电压高于ADC芯片的输入电压,所以有这个要求

网友:
不会,增益小了,说明反馈大,会更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过吗?
反馈太大可能会引起过大的相移,可能会使稳定时间拖得非常长。

有人实际测试过吗?有测试过的说说结果

网友:
这种说明不太严谨吧。
反馈还要分一下正负吧。负反馈提高系统的稳定性,这是以牺牲运放的增益为前提的。通常,负反馈增大,运放的增益会减小。但是,运放增益的减小就武断的认为“反馈增大”,这就不对。

网友:
ㄧ般OPA都會設計在高增益, 衰減電路可用迴路電阻分壓完成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不会有人想着去设计有源衰减器吧

网友:
小于一会导致不稳定

网友:
关注,还没讨论清楚

楼主:
我们先不讨论其是否有用,相信有时是会用到的,因为我就遇到过这个需求。

我们先就深反馈情况下,如果倍数小于1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可能会存在什么问题大家讨论一下,如果有谁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就更好了。
做过的希望说一下,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同样等楼下的分析,关注中

网友:
我个人认为,存在反馈是,增益小于1时,信号没环路一次,就衰减一次,系统趋于稳定

网友:
增益小于1的话,必定在反馈回路中存在一个放大器

这样就等同于两个放大器串联的情况,所以总体情况还要看第二个放大器的波特图

网友:
要分清问题:
1。运放的增益取决于反馈比;
2。运放的稳定性取决于反馈的相移,当反馈的相移与输入同相就不稳定了。

在工业控制上,同型板有的调节增益大于1,有的小于1,根本没有稳定性问题。

故LZ的问题在于没搞清反馈稳定性的概念。

网友:
你说的是闭环增益还是开环增益?是低频增益还是高频增益?低频段如果小于1,那就不叫放大器了,应该或者可以叫“衰减器”。高频段如果小于1,这个很正常,比如射频段,那就不存在放大功能,或者可以理解为高频滤波!

网友:
闭环增益应该不可能小于1,因为反馈因子小于等于1.。。除非在高频段

楼主(2010-03-03):
按理论说,不稳定性在满足两个条件下出现,1、增益大于等于1;2、环路相移180度。在相移180度时如果增益小于1,则对阶跃的响应是出现衰减的振荡,但这只是理论分析,不知道实际会是什么样子,故有此一问。

网友(2018-11-13):
sigma delta ADC里有小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