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spectre从MMSIM下运行?

楼主(2010-02-01):
icfb5141+mmsim7.2,在.cshrc里已经把mmsim的路径加到了ic5141的前面,可"which spectre“显示的还是指向ic5141里。
那位大侠知道为什么,请指点一下。
先谢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I think it points to mmsim's spectre, anyway interesting question

楼主:
期待有人回答

网友(2010-03-06):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不过我把mmsim7.01的路径放到ic5141的前面,好像就ok那,spectre的确能仿真,spectre是来源与mmsim,不是ic5141自带的,但用Ultrasim的时候,能提网表,但报:
There is an error in simulaotor, exit code<2>,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0-07-29):
你把IC5141下面tools/spectre文件改名字 他找不到你IC5141下的spectre 自然会用mmsim下的

网友:
的mmsim72有license吗 貌似我的 mmsim71都没有license

网友(2010-11-20):
用 shell 的alias这个参数

网友:
会的人,请说一下吧,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啊?

网友(2011-01-09):
there is a softlink in icfb5141 bin folder pointing to a spectre path, check this softlink and see where it points to

网友(2011-07-14):
求MMSIM 下载地址

网友(2012-10-24):
i want a mmsim7.2 license

网友(2015-04-20):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装了一个Mmsim但是不知道启动的spectre到底是IC5141自带的还是Mmsim中的。

网友(2016-04-22):
设置环境变量MMSIM_ROOT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时,将MMSIM中的tools/bin等路径加到PATH环境变量中即可,参考http://bbs.eetop.cn/thread-334345-1-1.html

网友(2016-10-12):
先加MMSIM path PATH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