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pectre仿真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2-01):
我在用spectre仿真一个低压基准源的瞬态(tran)时,看输出端的波形。选择liberal和conservative时仿真出的输出都是非常稳定的,但是选择默认的moderate得到的波形是有周期性振荡的。
我找了cadence的资料库看,发现liberal和conservative设置的具体参数有一个是一致的,且和moderate不同,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关键是我如何证明实际流片出来是哪种情况,请大家畅所欲言,谢谢!

网友:
其实关键就是算法的问题。conservative是收敛性最高,精度最高的一个算法,但是不适合仿真震荡电路,moderate是一个折中算法,而liberal是收敛性比较差,一般仿真振荡器用这个算法,所以在仿真这种基准电压(精度比较高)的时候建议用conservative,moderate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啊!除此之外在option里面也可以修改仿真精度,这个不知和仿真结果有啥区别?
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讨论~
2# super_im

楼主:
顶啊顶!!快来啊

楼主:
大家踊跃发言吧,相信很多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2010-08-25):
顶,我碰到的问题是conservative仿真时停在某个点一直仿不过去,而liberal就能顺利通过,郁闷,这样算不算pass啊

网友(2011-05-11):
我仿真charge pump也遇到了仿真精度的问题,浪费了整整两天时间

网友B(2019-05-27):
引用 网友A:
顶,我碰到的问题是conservative仿真时停在某个点一直仿不过去,而liberal就能顺利通过,郁闷,这样算不算p ...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moderate和liberal都能仿,但是conservative停在了某个点,不知道你找到问题了没

网友(2021-01-16):
蹲一波经验贴

网友(2022-04-18):
帖子十年了,还没有给出确切的解决y啊

网友(2022-09-08):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moderate和liberal都能仿,但是conservative停在了某个点,不知道你找到问题 ...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法不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moderate和liberal都能仿,但是conservative停在了某个点,不知道你找到问题 ...

那怎么办啊

网友C(2025-08-10):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moderate和liberal都能仿,但是conservative停在了某个点,不知道你找到问题 ...

对,liberal可以收敛,但conservative仿真仿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liberal可以收敛,但conservative仿真仿不出来

你最后咋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