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低功耗VCO设计,fcenter=32M,Itotal=10uA

楼主(2010-02-01):
需要设计一个VCO,中心频率在33M,消耗的总电流不超过10uA(含VCO的buffer电路),3.3V电源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条件不一定是死的啊
反正电流要越小越好了

网友:
是VCO 还是oscillator?

楼主:
3# bn0925 是vco,33M的中心频率,采用ring osc结构,现在发现buffer不好做,要消耗比ring osc大得多的电流

网友:
你现在做出来的功耗多大呢?
VDD是多少

楼主:
后来改成3.3M的了,vdd=3.3,电流大概3.5ua,不过layout之后能达到多少频率还不清楚

网友:
楼猪用的是0.18u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0.35um的工艺

网友:
power depends on loading

楼主:
9# tulipbear97 是的,现在delay cell里面的管子尺寸做的很小了,然后利用mos管的寄生电容作为负载,不知道这样做出来的频率跟仿真会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2010-03-11):
降到3.3M还有可能,但这个oder若随便推一个loading 都有些困难....

网友:
用LC随便做。

网友:
10uA比较难啊!该怎么分配?

网友(2012-10-06):
太好了。多谢

网友:
10uA应该只包括核心电路吧,buffer如果需要一定驱动能力耗电可能10uA不见得能有多少量。。。

网友:
精度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
大概讲,所有变化因素变化值的RMS

网友:
差别会非常大

网友:
取决于load与要输出的power大小,buffer本质上就是PA的设计理念。。。。。

网友(2023-06-24):
想问下低功耗的VCO论文楼主有搜到吗?我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