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ie lisence请教

楼主(2010-02-01):
从xilinx官网下载的PCIE lisence添加后, 生成的pcie ip core仍然不可最终使用, 说是lisence不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硬核还是软核,硬核免费的,软核可是要买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啊 硬核是免费的啊

网友(2010-05-05):
pcie的核应该是免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