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用ADS熟悉啊

楼主(2010-02-02):
本人新学ADS,在时域里想加高斯白噪声仿真下电路,但是试了v_noise,怎么都无法在时域里看到噪声。不知道该用哪个source,该怎么用。谢谢

网友:
应该使用电压噪声源和电流噪声源,当然,这要看你的仿真电路,一般而言,接受链路中需要用到。因为发送链路是大信号,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噪声信号。这要具体到电路中。仿真中你也可以将噪声项打开,这样也可以可以看到噪声的影响。

网友:
指教一下,什么是ADS

网友:
ADS 学习资料大家有的分享一下呗。

网友(2010-03-14):
ADS是一种微波电路设计软件,全称是Advanced Design System。是由Agilent公司设计的。

网友(2014-08-17):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1&uk=3426161278
我的一点ads资料,百度云的

网友:
同样在打算学ADS,我们这边是做GaN微波器件的 ,敢问楼主用ADS仿真做什么方面的

网友:
推荐看ADS应用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