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生成锁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always @(posedge clk)
if(a==1)
b<=c;

这样一个语句因为没有else分支,所以被说可能被生成锁存器。但我有个疑问是,锁存器都是对电平敏感的,上面这个语句依然是对clk的边沿敏感的啊,怎么说是锁存器呢??

资料上说锁存器不能消除毛刺,如果上面语句,我觉得依然可以消除毛刺问题?
这个概念有点混乱,希望清楚的可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综合下,看下RTL级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语言描述里 只有当a=1时 b<=c才成立 所以,其他情况下,这个值会被keep,所以会生成锁存器 只是他也是沿触发的  并不矛盾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b<=c;
这样写就没latch了 体会下吧

网友:
锁存器?寄存器?

网友:
胡说八道。。。。
怎么可能是锁存器呢,这是一个触发器加一个选择器。。。。。仔细想一下吧!!!!

网友:
就是寄存器。 哪来的锁存器

网友:
这是一个   带使能端的 D触发器

网友:
嗯!触发器哈!

网友:
这能生成锁存器 你的综合工具神了

网友:
这完全是一个触发器 真的能综合成LATCH的话,我服了

网友:
触发器啊

网友:
It's a flip-flop, not a latch

网友:
你写的代码一定是个没有reset的EDFF,
就看你的“锁存器”如何定义,
如果是指latch,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的书在乱写,
如果是广义的锁存器(翻译的问题),可能书上的意思是包括电平触发的latch和边沿触发的DFF。

网友:
学习了

15# amormio124

网友(2010-03-23):
这不就是个EDFF么?

网友:
时钟沿触发的么,前面的都把我看糊涂了

网友(2011-08-26):
liuss兄说的是正解

锁存器也有沿触发的,
当然你如果要把电平放到铭感表里就是dianpin触发的锁存器了

网友:
这明显是一个时序逻辑,时序逻辑怎么可能生成锁存器呢,同意楼上说的,是一个带使能端的D触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这样的沿触发锁存器对电路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功能正确,综合时不会报错生成锁存器,这种时序电路是不会生成锁存器的

网友:
被搞乱了,请教各位到底什么是锁存器(latch)?

网友(2012-01-11):
回复 网友C:

   同感啊,就像很多个人说狮子是老虎时你也开始怀疑了

网友:
always @(c or en)
if(en)
b = c; //生成锁存器
always @(posedge clk)
if(en)
b <= c; //生成触发器

网友(2012-08-05):
这是个带使能的D触发器,信号a为使能信号。若改成

always @(posedge clk)
b>=c;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D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