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converter的增益

楼主(2010-02-02):
用最简单的Gilbert单元电路,跨导级gm=25ms,Rl=400ohm,计算一下应该有20dB的增益,可为什么仿真只有0dB左右的增益。各管的工作状态都是正常的。
还望大牛指教,增益是在什么地方受限,谢谢!

网友:
开关对要尽量近似成开关,要是同时导通了,会影响增益。
跟LO信号幅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