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aber变压器仿真

楼主(2010-02-02):
如标题,希望哪位大侠不吝赐教,我用saber自带的仿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设置问题。我只设置了N1 N2 N3几个匝数,别的没管,结果出现错误。希望高手能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仿真PSPICE和spice3应用这本书上的变压器设计的例子可以看一下, saber的我暂时没看到过

网友(2010-04-08):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模型,但是一般是设置电感量比较好。电阻适当也设置进去

网友(2010-05-25):
等我建好了就告诉你啊,亲爱的楼主

网友(2013-04-06):
楼主分享一个saber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