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关于LDO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输入给LDO的最大电源电压是5v,现在把电源电压变成一个方波信号3.5-5v输入给LDO发现 LDO有0.2V的波动,主要是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的。
请问是不是要加大误差放大器的 增益才可以减弱这种变化

楼主:
大家看下

网友:
你要分清transient response和line regulation两个概念,前面一个是动态响应的概念,后一个是DC的概念。op的增益不够会对transient response和line regulation都造成影响。你要确认你op的增益够不够,你只要测一下dc的结果就行了,比如说你给3.5V和5V的两个不同的电源电压,看输出会不会变化太大,如果不会的话,你的op的增益应该就是够的了。看你的输出会变这么大,那应该不是op的问题,没有op的增益会设计的这么小的吧,所以主要应该是你的LDO的动态响应速度太慢了。建议看一下这篇博士论文,把一些基本原理搞清楚吧。‘current efficient, low voltage, low drop-out regulators' , by Gabriel Alfonso Rincon-Mora. Rincon是个牛人。

楼主:
谢谢楼上 DC扫描结果是这样的

楼主:
应该不是op的问题
LDO的动态响应速度太慢了

网友:
是不是你bias电流死掉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网友:
首先,四楼的同学的说法是错的
一般说的瞬态响应是负载瞬态响应,这是负载在重载和空载之间切换时输出电压的响应曲线
而在电源电压上加纹波,是验证环路的PSRR性能的,PSRR即抑制纹波能力的大小与LOOP GAIN的大小有直接关系

教你一个办法,把方波信号的上升时间改小一点,10us或者100us,纹波就没那么大了

网友:
没有涉足LDO,收藏吧

网友:
你们太牛了。

网友:
LDO就像一个带通滤波器。
你测的这个就是PSRR,可以在输出加电容会改善。

网友:
heihei,不知道方波频率多大,估计有100k左右

网友:
請問 這樣的應用,是用在何處.  為何要考慮ldo 的頻率响應?

网友:
应该是LDO的带宽不够造成的,也就是高频环路增益不够了。可以通过加大带宽的方法,或者加大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OP 的设计有问题,看看相位裕度是多少

网友:
應該是bandgap抖動造成的
查看看是不是

网友:
很明显的EA反应太慢,加大EA的输出slew rate

网友(2010-04-08):
不知这和LDO的稳定性是否有关?

网友:
PSRR抑制电源干扰,和环路的增益并不是完全线性相关,而且PSRR也和频率有直接关系,随着频率增加,PSRR会降低,通常1KHZ容易大于70dB,10KHZ时60dB都比较难,1Mhz就更低了,所以电源上方波跳变含有非常多的高频成本,PSRR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PSRR只能抑制频率比较低部分的电源干扰,更高频的干扰可以在电源线上增加磁珠等来抑制哈

网友(2010-06-06):
似乎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