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PEG2标清和高清的码率

楼主(2010-02-02):
刚刚接触到数字电视,想问问我国电视的MPEG2标清和高清编码的码率是多少?还有对于有线DVB-C和地面DVB-T一个频道能传送几套节目?
到网上没有找资料,在这里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我国数字电视系统中标清数字电视SDTV的信源编码与复用传输都基于MPEG-2国际编码标准,其编码码率可达到3Mb/s~50Mb/s,采用的是MP@ML主类和主级,主级(MainLevel)的图像宽高比为4∶3,输入图像格为720×576×25,压缩后的码率在4-8Mbps。

网友:
一个频道能传送6个以上的节目

网友(2010-05-12):
DVB-C每个频点能传6至8套节目其编码码率可达到5Mb/s~6Mb/s.高清每个频点能传2套MPEG-2节目

网友(2010-09-25):
嗯!是這樣的喔!領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