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电路请教

楼主(2010-02-02):
差动环形振荡器中的buffer用一个二极管连接的mos和偏置的mos并联做负载
有什么好处呢?是不是是使震荡频率和输入的偏置电压能接近线性?
这个比全用偏置的mos并联做负载更接近线性?

还有偏执电压要接buffer输出的最低电压?VDD-Iss R?

楼主:
自己顶一下,真诚希望高手的指教。

网友:
顺路经过,支持一下

网友:
是不是maneatis的结构?这两天也在做vco,33M频率,不过我没有采用他的结构,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最好上传一张图,大家可以清楚的理解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这个问题我已经想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