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安装时为什么出现两个文件夹

楼主(2010-02-02):
安装quartus II的时候,在c盘里出现一个是quartus文件夹,一个是altera文件夹,altera里又有一个quartus子文件夹,请问第一个文件夹是不是quartus II的安装备份,可不可以删去,占用了将近2G的空间。

网友:
应该只有一个altera的文件夹
看桌面的快捷方式指向哪个文件夹

网友:
我琢磨着第一个quartus会不会是 放置安装文件的文件夹呀,还近2G呢?同时我没看到我安装的C盘下还有quartus文件夹。

网友:
不会 没有这种情况 是不是你安装时哪里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