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0-02-02):
设计中带有硬核PLL,综合中当成黑盒处理。
前仿的时候,我把时钟加在PLL之后,仿真。
请问dc综合之后的后仿,我应该怎样加时钟?

网友:
前仿的时候你就应该去program PLL,产生出你要的时钟,后仿就可以用一样的仿真

网友:
如果是正版PLL硬核,应该有PLL的verilog model,如果无硬核,找到PLL的说明文档,根据它的定义,写个verilog model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二楼,program PLL 具体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