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 DCFIFO的使用问题,很急!!!!

楼主(2010-02-03):
请教各位大侠关于DCFIFO的使用问题:
本人使用Altera mega库中的DCFIFO进行同频率不同相位的两个时钟域之间通信,在读写过程中,读请求rdreq与写请求wrreq信号能否同时为高?读写时序有何要求?

网友:
可以同时为高,因为写使能和读使能可以说是没有联系的,分别工作在两个不同的时钟域内

楼主:
非常感谢2楼和3楼的回答!

网友(2010-05-19):
跨时钟域就是两个时钟信号无关,当然可以同时为高 同时为低了

网友:
FIFO is design for async. data transfer 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