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问题请教。

楼主(2010-02-03):
inout变量如何在always中赋值?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就不知道看书?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能捣浆糊。

网友:
呵呵,书上都有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用assign赋值

网友:
1# qiqixz114 可综合逻辑不要用inout

网友:
还没用过inout呢

网友:
不要在always里对inout赋值

网友:
我还没用过inout
不过用也是在IO上,assign语句吧

网友:
最近也开始用evrilog了,进来看了还是有点收获!哈

网友:
不建议用inout

网友:
底层模块最好不要用INOUT,在顶层模块中用ASSIGN赋值

网友:
inout a;
input oen, b;

assign a = oen ? 1'bz : b;

网友:
如果综合的话,用INOUT是不可以综合的

网友:
inout用assign赋值吧,得是wire

网友:
我经常用耶 是不推荐 但是也能用

网友(2010-03-16):
inout为wire类型的,不能用always赋值,只能用assign。

网友:
输出的时候置成需要的值,其他时候置成高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