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怎么将encounter导入virtuoso?

楼主(2010-02-03):
virtuoso 版本是6.1.3的,如果用gds和def文件导入的话好像老是出错,没有via和连接cell的metal。

网友:
没有oa吗?

楼主:
我现在在encounter中直接将文件save as OA,然后在cadence中打开,发现有些metal和via不见了。

网友:
gds导入的时候定义了map没?

网友:
同上楼,很有可能是map的问题,最好检查下map文件与工艺库的层是否一致

网友(2011-02-12):
到递要不要MAP,什么时候要 什么时候可以省略?

网友(2011-05-06):
高手···有详细的流程吗?